轴承最高使用温度问题

楼主(2021-06-25):
一个机器的说明书中写道“连续运转过程中,正常服务,轴承座外侧的温度不应超过70°C,高温服务不超过150°C”,采用高温润滑脂,对轴承寿命会有多大影响?到了夏季,高温问题经常出现

网友:
轴承温度过高有时候是因为润滑脂加太多导致的,一定要按照厂家要求加注润滑脂。

网友(点评):
因加油多导致温升高的,一般会导致润滑脂的粘度变低,较快的排出。

网友:
说的是轴承座外侧,显然与轴承无关,那是环境环境问题

网友(点评):
还有其他文字表述,热源是轴承。

网友:
润滑脂并不是越多越好,要根据设备厂家要求进行操作

网友A:
这是个好问题!mark。

网友(点评):
高温脂可以形成油膜。高温会损坏哪些零件呢?

网友:
记得好像是120℃,是不是记错了?

网友(点评):
是的,轴承厂家推荐的不超过120°C.有学金属材料热处理的从金相组织分析一下高温对金属材料的影响;学高分子产料的分析一下密封组件的影响;搞轴承润滑的谈下高温润滑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好问题!mark。

连续运转,温度随着外界环境的温度升高而缓慢升高的,不是突然升高的。轴承间隙没有发生突然改变,产品在继续使用,看下实际效果。

网友:
肯定会有影响的,室外这么高,轴承内部估计都有几百度了

网友(点评):
机器是在轴承座上钻的孔装的温度传感器,从轴承的发热点到测温点的热阻真没算过。有时间可以估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