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边形沉孔简化标注

楼主(2021-06-25):
六边形沉孔有简化标注么?

六边形沉孔简化标注

六边形沉孔简化标注

网友:
简化到什么程度叫简化呢,复杂到什么程度让你有了简化标注的想法,生产那头你想了没有

网友:
只想知道这个是什么零件 塑料件?

网友:
这是注塑件吧,没啥公差要求的话,就啥也别标注,最简化,工程图技术要求上写未标尺寸见数模。然后把工程图和数模一块发给模具厂

网友:
啥都不标准,技术协议里面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