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20版另存为STEP打不开

楼主(2021-06-25):
请教各位设友,刚换的SW2020版,零件模型另存为STEP格式后,再用SW2020打不开。原来用的2014版另存为STEP的文件,现在用2020版能够正常打开。你们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另存为Step AP203/214?

网友(点评):
是的,两种都试过,都不行

网友A:
不要用*.step格式,用*.x_t就不会出现这问题。

网友B:
导出的路径不对,不要导到C盘里面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出的路径不对,不要导到C盘里面去

试过了,其它盘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step格式,用*.x_t就不会出现这问题。

谢谢昀帅,这个方法可行。

网友C(2021-08-08):
你把文件发过来我去试试,我有202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文件发过来我去试试,我有2020

谢谢你。我们这文件是自动加密的,外发还得走流程审批解密。

网友:
那就是和加密有关系,看看加密程序是否针对软件版本放开权限;
另外就是很多第三方扩展名也要给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