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具结构改善求助

楼主(2021-06-25):
如图,本来的想法做套滑台,滑台尺寸600*380*30的铝板,两侧需要向下延伸一块用来安装直线轴承座的安装板,滑台上要安装两个电机,一根丝杆。感觉滑台的形式不行,用铝板太大了,想改成钢板焊接的,改来改去不是很满意,想咨询一下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求指点!!!

网友:
图示连个箭头都没有,你说什么对什么啊

网友:
你这结构确实挺怪的,是我理解的这个意思不? 屏幕截图 2021-06-25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06-25 22:56你这结构确实挺怪的,是我理解的这个意思不?

网友:
白色电机是驱动滑台在水平方向前后移动,绿色电机没看清运动方向,是驱动滑台左右运动?滑台竖直方向怎么运动?

楼主:
大体就是十字滑台模组,不过纵向移动的滑台因为龙门架下面摆放的设备原因,不能做成这种滑台组合的形式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6-25 23:04白色电机是驱动滑台在水平方向前后移动,绿色电机没看清运动方向,是驱动滑台左右运动?滑台竖直方向怎么运动?
绿色点击经过齿轮传动带动丝杆旋转,使滑台纵向运动

网友:
你不提负载不好提出合适的建议。
我看到过木工发烧友自己做数控四轴雕刻机,就是用的铝板,导向杆和滚珠丝杠。加工100mm以下的木制工艺品。

网友:
另外问一句,你这个结构跟吊具有什么关系?我是看标题进来的。

网友:
用直线轴承,加长型的

网友:
师傅,想改善啥?

网友:
光看你这局部视图,没法用。

网友:
是的,不建议自己动脑筋开发新结构,用六楼的有成功案例的结构就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