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Creo阶梯剖工程图的问题

楼主(2021-06-25):
如果我想让剖视图的下面这部分视图方向跟上面部分的视图方向有一个夹角,应该怎么做才好?

网友A:
你这叫旋转剖,而不是阶梯剖。
类别都错了

网友(点评):
额,那我再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叫旋转剖,而不是阶梯剖。
类别都错了

研究了下,旋转剖是两个剖面在相交处旋转,跟我想达到的效果不一样,我这个是两个面的旋转轴不在两个面相交处,而是偏了一个位置。

网友(点评):
阁下自己看看,都成病句了。两个面的旋转轴不在两个面相交处

楼主:
引用 楼主:
研究了下,旋转剖是两个剖面在相交处旋转,跟我想达到的效果不一样,我这个是两个面的旋转轴不在两个面相 ...

我想表达的是其中一个面的旋转轴不在两面的相交处。。。

楼主:
像这个,剖面分为三部分,主要想表达的是第一段和第三段的结构,中间横的是用来连接剖面做展开用的,并不想显示出来,有什么方法可以做部分展开吗?只展开第一段和第二段的效果。

楼主:
引用 楼主:
像这个,剖面分为三部分,主要想表达的是第一段和第三段的结构,中间横的是用来连接剖面做展开用的,并不想 ...

如果用旋转剖的话,那个沉孔的结构又无法同时表达出来了。

网友B:
不行做一个辅助线条,旋转剖切时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做一个辅助线条,旋转剖切时选用

最后我还是用全展开来做了

楼主:
还有转折处的剖切符,有没有自动生成的方法,还是说自己加个字符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