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上,工件装夹后,如何找正?

楼主(2021-06-25):
工件重新装夹,或者翻面加工,如何再找正原来的基准边?找正精度一般多少?

网友:
这个跟你夹具设计有关吧,有实物的话楼主可以自己测试下实际水平

网友:
好象应该先找正,后装夹吧

网友:
加工中心一般都打表找正,其余的例如夹具总有一个固定基准用工件基准去靠固定基准然后用塞尺实验这种精度低的也有用到,翻面的一般都是原来的基准先找好再对刀重新建立新的加工坐标系,但前提是加工过的基准要找对要不会出问题

网友:
加工基准要统一,这是在加工之前就要准备好的

网友:
这个打表校正问题不大的。

网友:
基准点没找好,怎加工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6-27 02:14这个打表校正问题不大的。
怎么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