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CrMo热拆后尺寸会变大

楼主(2021-06-26):
有一个42CrMo零件380(-0.156,-0.202)孔和直径380±0.028的轴配合,采用加热的方法拆下来再装上,外径由500.05变到了500.21.圆柱度也变大到了0.11。主要是加热方法不当,局部温度过高,局部烧黑了,形成了局部淬火了吧。

网友:
搞个大脸盆用油煮

网友(点评):
搞个大脸盆用油煮是个好方法。只是这个装配件关联到机架,要机架倒置,比较麻烦点。

网友:
要均匀加热,不然会变形

网友(点评):
要均匀加热,不然会变形,说的对。还要快速加热,要使包容件和被包容件产生温差。

网友A:
变黑的话就是有点淬火了,加热不均匀

网友(点评):
是的,淬火金相结构变了导致

网友:
加热拆的时候温度不能超过120℃,估计温度太高了。

网友(点评):
最大过盈比0.23/380,钢热膨胀按1米1度1丝估算,温差要61度。加上有反顶丝,操作熟练,选好烤枪,温度控制在120度以内应该可以。

网友:
这个不如用高频感应加热均匀

网友(点评):
是的,买过大功率感应加热器。石棉隔热层直接缠铜线,比烤枪麻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黑的话就是有点淬火了,加热不均匀

利用淬火金相组织变化的情况也不少。锈死的螺栓螺母火里烧一下,用水急冷一下,敲打一下就容易拆开了,这也有淬火体积变大的意思。
典型的情况是轧辊的辊皮的拆卸,用对辊皮多次加热喷水的方法,也就是多次淬火后辊皮尺寸曾大达到脱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利用淬火金相组织变化的情况也不少。锈死的螺栓螺母火里烧一下,用水急冷一下,敲打一下就容易拆开了,这 ...

可以再试试如何热装

网友(点评):
热装、冷装都常用。变大的零件出现在客户维修后机器运转振动。检测零件发现尺寸变大圆柱度变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再试试如何热装

中碳钢及中碳合金钢进行表面感应淬火,根据加热状况的不同表面所得组织也不同。温度较高时会得到粗马氏体,温度适中时会得到细马氏体,而欠热时除马氏体以外还会出现屈氏体和铁素体组织。”,有学材料的大侠给讲讲42CrMo的情况,专门谈下材料的热稳定性。

还要向大侠请教一下检具选材。记得CWMn被称作量具钢,如几米的大卡尺矩形截面的尺身,要保证一定的平面度,热变形要少。做检具考虑到使用次数不高,成本也希望低一些,尺身不做淬火处理,现选用的就是42CrMo。请问有更合适的材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