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教这些V形块如何安装在链条上的?

楼主(2021-06-26):
大家好!如图是网上一个图片,其红色部分,我觉得应该是个链条输送机吧。上面有一些V形块,圆钢放在V形块上面,由链条拖动输送给上料辊道。
小弟搞不明白的是:
1. 这些V形块是怎样固定在链条上的,才能保证左右不倒?(主要想知道这第1条问题,谢谢!)
2、貌似这些链条是一直旋转的,V形块作为一个刚体,如何通过链轮部分一直旋转的?

请教是否有大侠做过类似设备,或者您能看出来,指点一二?
谢谢!周末愉快!

网友:
带附件的重载链条,有导轨托住的

网友:
异形链板可以做到,,,,

网友:
V型链条或者加一V型导板都可以

网友:
下面有托轨的

网友:
本人搞链条的,这个是直接特殊异型链条附板,不是链条附件。做钢管的很多都用的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谢谢!

网友:
是的,6楼应该是供应商,这种配件找到对的供应商,都不成问。

网友:
这种不是链条吧,就是铰链结构吧。

网友:
看样子,楼主见识一般!

网友(2022-04-14):
专用的定制链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