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教这是什么链条?

楼主(2021-06-26):
大家好,请教这是什么链条?上面还带有小滚轮。谢谢!

网友A:
输送用链条。滚轮并不是国际标准的,节距和滚子直径是按标准,反正就是在连节板上做文章。

网友:
椿本链条样本上一查就知道了

网友:
滚子链,具体什么型号需要根据尺寸查表

网友:
这个是顶滚轮链条,欢迎联系,我们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送用链条。滚轮并不是国际标准的,节距和滚子直径是按标准,反正就是在连节板上做文章。

那请问这个标准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请问这个标准是干什么用的

专业啊

网友C:
非标定制链条

网友:
输送链,这种也比较常用到!

网友:
输送链条

网友(2022-10-22):
引用 网友C:
非标定制链条

尽量采用标件的带附件链条,一说要定制,贵的要死。

lz这种带滚轮的,各个方向都有,还是好找的。

网友:
有没有实际应用案例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