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各种链条标号的问题

楼主(2021-06-26):
以前链传动用得少,现在用起来发现,标号太复杂了,又是欧标美标各种的
像什么一分、两分、三分等等
06A、08A、09A等等
06B、08B、09B等等
25、35、40等等
25B、35B、40B等等
光我知道的传动链条就有这些,而且很多都是同种规格不同命名
我都被搞晕了,网上也查不到具体的资料,哪位好心人可以汇总分类一下。

网友:
自己汇总一下,加深一下印象,不香吗?

网友:
虽然08A链轮与08B链轮节距都是12.7,但是08A链轮与08B链轮是有区别的,它们不可以通用。

1. 内节宽度不同 08A(7.85mm) 08B(7.75mm) 链轮厚度不同

2. 滚子外径不同 08A(7.92mm) 08B(8.51mm) 链轮齿型不同

网友:
机械手册看少了,鉴定完毕。

网友:
全部按同种型号配套就对了

网友A:
国内说法的确各种各样,
(几分几分的有听过,也不多,好像60后,70后的说的比较多)
三分           35(美标,日本)     06A (现国标手册编号)
四分           40                            08A
五分           50                            10A
六分           60                            12A
一寸           80                            16A

                 100                           20A
                 120                           24A
                 140                            28A
                 160                            32A
这上面竖着三排有对应关系(不同称呼),上面的是一个大类,短节距精密滚子链 A系列,国内和北美,日本用的比较多。
然后下面就是 B系列 欧洲用的比较多
就是06B 08B 10B 12B 16B 20B......
比如 08A和08B,12A和12B,前面数字相同的,节距是相同的,差异在,有的是滚子直径,内链板宽度等等、性能也不一样。

网友:
时间就是金钱。

网友:
六楼正解,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内说法的确各种各样,
(几分几分的有听过,也不多,好像60后,70后的说的比较多)
三分           35( ...

我们管八分的叫一寸的

网友(点评):
16A好像是“一寸”这个叫法,20A老称呼是怎么各叫法的??

网友(2021-08-19):
时间就是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