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每次打开stp时固定有两个零件是压缩的

楼主(2021-06-26):
自从前几天打开过这个文件后,已经删掉了。现在软件每次打开其他东西,都会有这两个零件名在零件树里。
用了11年了,第一次碰到这种问题,晕了,求大家帮忙。

网友:
右键试试,,,,,

网友:
是不是给保存成模板了,所以每次打开(新建)就会自动带这两个文件

网友(点评):
特征树显示的装配体名称gb_assembly就是默认模板的文件名,一般新建装配体名称是Assem1(数字1、2、3。。。。等)

网友(点评):
保存时看看保存的文件类型应该是装配体(*.ASM;*.SLDASM),

网友:
要看说明啊,说是只读模式,就改成不是只读啊。或者另存为,都行的。

网友:
重新认下零件保存路径

网友:
多半是模版设置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