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下,这个罐体该怎么加装简易的180或360旋转机构

楼主(2021-06-26):
想给这个罐体加装一个简易的旋转装置,不然每次都是人用最原始的办法手工翻转放置后使用,使用完成以后又要手工抬起来翻转回来放着,太费力了,同时还有安全隐患稍不注意倒了就容易伤人。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有没有好点建议分享一下,成本不要太高。

网友A:
底下装个水龙头?

网友B:
怎么个旋转法?没说清你想还改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下装个水龙头?

使用的时候是倒置过来的,不使用的时候又给倒置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个旋转法?没说清你想还改造的要求。

使用的时候是倒置过来的,不使用的时候又给倒置回来。 来回倒置的,就是头和尾颠倒过来

网友C:
搞1个铁架子,2个带座外球面轴承,1个手摇涡轮蜗杆减速机,成本几千块

网友:
玩过这玩意吗?

网友:
楼上的正解

网友:
蜗轮蜗杆加电机一千差不多了,加架子人工总共2千能搞定!

网友:
洁净室用的东西,得不能有油,表面要光滑,不能有卫生死角;单纯想减轻工作量的话,不要整太复杂,直接做个架子,不用的时候直接不用翻转方向放在这个架子上就好了

网友:
加两个支撑耳,配个手动棘轮,做个限位。

网友:
|魍者归来发表于 06-26 07:56

玩过这玩意吗?

这也太丑了啊

网友:
可以考虑电动平衡车上面的螺旋重力平衡器。

网友:
油桶吊具

网友:
油桶翻转倒料车

网友:
搞个氧气瓶运输小车那样的结构就行啦

网友:
支架+抱箍,锁紧,重心偏下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1个铁架子,2个带座外球面轴承,1个手摇涡轮蜗杆减速机,成本几千块

目测最多两三百斤  铁架子加俩轴承座,人工摇一摇就可以了 ,加个电机 至少五六百大洋

网友(2021-10-14):
正解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