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布局,如何与另一个块约束?(图)

楼主(2021-06-26):
如图
右侧正编辑的块的直线如何与左侧块的直线约束共线?
草图那种操作不行啊。(什么约束都不行)

网友:
选中两根线然后添加约束就好呀

楼主:
|小胖子挤挤发表于 06-26 16:52选中两根线然后添加约束就好呀
不行啊,像草图那样的操作不行。

网友:
你这不是在同一个草图上的线吧,草图上有个“转换实体引用”的按钮,可以试试。如果可以选中应该就可以投影过来再约束。

网友:
放在同一个草图中就可以。

网友:
布局的两个部件,不存在共线约束。

网友:
是不是不在同一平面?

网友:
在草绘里面可以设置草图约束的

网友:
强烈建议 不要用布局
改用一个草图 作为布局

网友(点评):
布局,与草图相比,有什么好处?

网友A:
谢谢 @深蓝深蓝  的点评
再来可不可以用回复,我想要回复你都不可以

引用大鹿先生早先在 开思论坛中回复的一段
另外要补充一下,在 SolidWorks World 2011(骚窝2011世界大会)官方间接承认了“布局草图”(繁体叫“配置草图”)不管用。
资料来自当年讲稿第15页,见下图:

大概意思是:
驱动草图尽可能简单......
驱动的几何需加上清晰的注释......
所以:
避免使用内设的“布局草图”功能(那个兔子笼)
原因是复杂和引起混肴,经常自动隐藏及难以加上清晰的注释。
“布局草图”的限制条件居然在设计树显示成装配的配合,引起混肴。
SW帮助文件说:『布局草图的主要好处是,如果你修改布局草图,装配及当中零件都会自动更新,
你能够仅在一个地方进行快速的修改。』
这是个很好的意图,但“仅在一个地方”说明了只能用一个3D草图控制整个装配,
当面对复杂的三维设计时,3D草图就会过于复杂,绝对是一个大问题。
其实还有更好方法的,就是制作多个驱动草图,分别控制相关项目,还可以合适地加上注释。

网友:
布局是什么???

网友:
|魍者归来发表于 06-26 22:25布局的两个部件,不存在共线约束。
啥叫布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 @深蓝深蓝  的点评
再来可不可以用回复,我想要回复你都不可以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