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idworks工程图更改零部件时找不到文件

楼主(2021-06-27):
solidworks工程图更改零部件时,从参考编辑参考文件的位置时,打开的文件夹不显示文件是怎么回事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
你把原文件删了或者改名了等等

网友:
是不是你打开的文件类型选择不对?把文件类型那儿修改成“所有文件”试试。

网友:
这个软件对于文件存储地址,名字很敏感,稍作改动就无法引用了

网友:
这种情况确实很麻烦,我也经常遇到。就是你零件改名或者储存位置变更,串联关系被打乱搜索不到而引起的情况。
以前我是直接找到更改的文件,然后就可以了,保存一下。有时候找到了,还是不显示,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时候就在软件里打开,工程图,“参考”找到你要的零件,再点进去,串联关系就有了,保存一下。

网友:
不建议放在C盘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