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液压原理图,社友门帮忙分析一下液压故障!

楼主(2021-06-27):
故障现象没有遇到过,比较奇怪!
油缸上行正常!
油缸下行正常!
油缸慢下正常!
油缸慢下建压异常,0-8MPa建压迅速,8-20MPa建压缓慢,时长30秒-60秒,观察压力表,缓慢匀速上升,用工件测试压力,和观察压力表相同。
用手触摸充液阀吸油口,动作正常 ,用手摸阀块出油口,上行时不出油,快下时不出油,慢下出油少,当下行系统压力达到8MPa时,出油口油量大(跟系统泄压时差不多),伴随压力缓慢上升,出油口的油温急剧上升,直至达到系统压力20MPa!
按理原因肯定出在压力调节这一块,压力阀都换了也没用(插装阀的主阀芯没换,但已经清洗和检查过,没有发现问题)!
单独YV1动作,测试系统压力也只有8MPa,同时油缸抖动缓慢上行!
分析原因:
1.系统压力阀异常-----清洗和更换无效果,排除!
2.充液阀密封不严,内泄-----用手堵充液阀油箱吸口出,无油溢出,排除!
3.油缸内泄----- 拆除油缸下腔油管,无油喷出!
剩下的就是怀疑三位电磁液控阀内泄?
有哪位社友帮忙分析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
把三位电磁阀换了,看看是否还有你说的现象?压力建立缓慢肯定在某个地方有内泄。你可以从发现问题的位置一个拆掉阀件,再启动,观察现象,这样去排除。

网友:
跟变量泵是不是有关系呢,变量区间

网友:
压力阀出现问题,高压有泄露

网友:
下行控制罚下面的溢流阀坏了,电磁线圈完蛋了 洗是没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