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油泵选型的问题

楼主(2021-06-27):
有一台滤油机每小时分离100kg动物油脂,输送至20米处的储油罐中,储油罐三台并联,尺寸为∅3000mm*5000mm,单台最大储油量35m3。请问应该怎么选择油泵呢?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给的条件可能不太全。

网友A:
每小时分离100kg,找个流量差不多的可以吗(外行建议,不对勿喷)

网友B:
从油泵出口到输送最高点的净高度是多少?油泵要克服油脂的重力去做工功,除了这部分之外,还有输送油脂的管路压力损失,这部分转化为热量耗散掉。用伯努利方程去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小时分离100kg,找个流量差不多的可以吗(外行建议,不对勿喷)

应该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油泵出口到输送最高点的净高度是多少?油泵要克服油脂的重力去做工功,除了这部分之外,还有输送油脂的管 ...

是水平输送的,储油罐储油很多的情况下,油泵出口的压力应该需要很高吧

网友:
请问动物油脂有多粘稠

网友:
这种油脂对于输送器的动力要求比较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