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1.0\1.2\1.4小型螺钉十字槽H型有没有具体国标尺寸参考

楼主(2021-06-28):
各位大神们;
想请教一下有没有知道一些关于这类型的小型螺钉头部国标尺寸?网上查了许多相关标准都没有这类小型螺钉的标准。

网友A:
小的自攻螺钉确实比较少,查一下这些标准里面有没有。

tapping screw

tapping scre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的自攻螺钉确实比较少,查一下这些标准里面有没有。

这份标准最小是从ST2.2,找了很多标准都没看见。

网友:
这种小螺丝使用过程感受也不好,老是容易把紧固地方给蹦掉

网友:
少用。没留意。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