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一下基础问题

楼主(2021-06-28):
工程图的标注,对于复杂的零部件,在制图环节有没有什么防止漏标注的方法?

网友:
找第二个人给你看看

网友(点评):
两个人一起制图吗T_T

网友:
我一般都是按照加工顺序来标注尺寸的,保证每一个特征都能加工出来。
个人习惯,不喜勿喷。

网友(点评):
标注主要是给加工的人看的,这种思路做出来的工程图应该会很实用

网友:
其实很简单,你拿着2维图画3维,如果没漏尺寸,就能画出来

网友(点评):
再画一遍图,跟楼上有异曲同工之妙

网友(点评):
图纸就是出给加工的看啊,除非你是做方案,标注的方式又不一样了

网友:
检查每个特征形状完全约束,位置完全约束。

网友(点评):
人总会有疏忽的时候呀T_T

网友:
特别复杂的,就找闲着没事儿干的人看着2D图画3D,就一定能发现漏标尺寸。

网友:
漏标就漏标了,多大个屁事?工人加工不出来,自然来找你。总比乱标的好。况且复杂3D零件根本不可能在2D中显示所有尺寸,以前有公司,样件出来后,让技术确认,封个样放那儿。生产品管不清楚的,按样件执行。没见有些公司说的生产品管跳的不行

网友(点评):
活也许最终能做出来,但这种方式不能稳定持久吧^-^

网友:
对于基本尺寸,自己照着在心里画一下三维。

网友(点评):
现在自查主要是这样

网友:
老一套的制图有5步:1)设计(绘图);2)校对;3)审核;4)工艺:5)标准化

网友(点评):
是的,各个环节都有各自的主要任务

网友:
小公司的话,我是先想想视图应该怎么给,反正视图给全了,另存为PDF和CAD后,偶尔的一点不关键尺寸漏了别人也能用CAD量出来。

网友(点评):
视图给全还是比较容易办到的哈

网友:
常年自己画图。。操机的路过。。

网友(点评):
自己画给自己看,有时候就会偷懒对吧哈哈

网友(点评):
偷不了懒的,新产品样机从来都是自己操刀。装完改图,以后就不管了。。

网友:
换位思考 如果你是加工人员 拿到图纸看能不能确定每一个加工尺寸

网友(点评):
就是要自己反复核对

网友:
正常最后都有审核的

网友:
我都是按步骤标 ,确定基准 先标形状尺寸 ,再标位置尺寸

网友(点评):
这个标注逻辑值得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要训练自己对每一个结构要素从尺寸,定位尺寸,公差(如果有),粗糙度,参考基准这几个方面去做,慢慢就养成习惯,不会漏标。

网友:
可以拿着标好的图纸再画个三维图,或者是找另一个人帮忙看,自己画的图纸自己 看不出来问题的

网友:
自检加他检。

网友:
如果有人把标题栏填满,那么后面有人给你补充

网友:
你用工艺的角度和编制工艺的尺寸需求看一下,就没大问题了

网友:
感觉就是习惯问题,能标全最好。标不全,现在也容易立马解决

网友:
我的习惯是首先形状,再位置;先把要重点控制的关键尺寸先标,不重要的尺寸就是漏标了问题也在不大,现在是CAD,保证1:1;另外就是流程上有人帮忙CHECK。

网友:
要么就用自动标注的命令,把线性尺寸自动生成。

网友:
自己细心是关键 不要指望有什么捷径

网友:
未标注尺寸参考三维模型,在主机厂上的图纸看到过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挺好,至少给了个指引

楼主:
发现了一个方法,在绘制草图的时候就要把关键尺寸标上,在出工程图的时候应用原有的注释,这样就不容易遗漏了,估计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