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结构件搭接问题

楼主(2021-06-28):
solidworks焊件功能中能否实现三个棱同时斜接

网友:
能,但不实用,外观好看了,但成本也高了

网友:
根据同一组的线要在同一平面或平行推断不能。

网友:
楼主那么画图,车间会把楼主拉到现场,请他老人家现场演示如何加工和焊接

网友:
我是画不出来,说能的给上个图片。

网友A:
点那个红点,里面选1or2.
但是这么做的话下料很麻烦的。

网友:
原来还有隐藏技能,学习了。

楼主:
当然不敢这么出图,就是想看下画图怎么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那个红点,里面选1or2.
但是这么做的话下料很麻烦的。

操作了下,应该设置的是剪裁阶序

网友:
结构件裁剪那几个命令组合用。

网友:
不怕车间人骂,你尽管弄

网友:
没必要,最下面那个尖角的话,强度反而会差!

网友:
这个是薄壁手工作坊的做法,钢结构基本不用这样的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那个红点,里面选1or2.
但是这么做的话下料很麻烦的。

厉害,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