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测千分尺能用来测量外径吗?

楼主(2021-06-28):
内测千分尺,是测量内径的。规范上也只说明测量内径尺寸。
现在遇到个零件,需要测量平面上一个圆柱凸台的外径,公差0-0.02 ,凸台高度只有5mm。普通外径千分尺测不了。
内测千分尺能够像游标一样,使用内测面 测量凸台圆柱的外圆吗?

网友A:
可以,只要手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只要手感好

网友:
需要制作工装吧,不然如何能测量准确啊

网友:
关键是要能看得准

网友:
非要测要加辅具

网友:
有专业的外径千分尺,爪是突出来的。内径的也有,可以测量环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只要手感好

没条件就这样,有条件可用公法线千分尺

网友:
注意读数

网友:
应该是不能直接用的,反向受力会因为螺纹间隙导致度数存在误差,另外测量爪反面非精加工面,也没有在爪子内侧测量做校准。

网友:
这个最好是增加正式的定位工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