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寻求SW 与 UG 画图快速方式

楼主(2021-06-28):
SOLIWORK自带功能 : 草图入门简单,未完全约束,与完全约束颜色区别对新手太友好了。 比较喜欢它的零件配置选项,公司非标件可以自己做。,很方便。  常用的一些特征也可以保存库,下次使用也很方便。钣金力有一个功能,成型工具 ,觉得也很有趣。    缺点:快捷键太少,建模速度慢。   数据迁移的命令 ,在SW中很鸡肋的样子不太好用。    建立坐标系 ,这个我很奇怪这个命令在SW是做什么的,不怎么好用。  里面的替换面也不能像UG那样,也很奇怪这个命令是干吗用的。

UG 建模这块用的多一些,相对于SW,草图实在没有它那么智能。有些繁琐。但是软件的无参数建模很是喜欢使用。个人觉得UG的工程制图有些麻烦。都是导入后,在放到CAD 标注。  UG调用零件也很方便。建立好活动坐标系,复制黏贴就行 。

网友:
sw可以自己设置快捷键的,

网友:
我ug除了画钣金用的到草图,在其他模块基本已经被抛弃了。修改其他软件的模型也是相当不错,可惜不支持迈迪等插件

网友:
SW除了草图点选命令,其他常用的几乎全设置成快捷键和鼠标笔势了,感觉建模速度也不慢啊

网友(点评):
建模速度其实就是软件熟悉的问题,SW草图设置比其它软件少,如果没有大的改动,比如改左右镜像等等,要比其它软件方便,大改动就比较麻烦,很容易丢约束(过约束)

网友:
每个软件都有自己擅长的,能取长补短也很不错。

网友:
各有所长吧,sw确实可以自己设置快捷键。

网友:
我一直不理解追求画图速度的,设计过程中大脑得转多快,才需要闪电般的手速。

网友:
我倒是觉得SW蛮好的,我画图从不用快捷键,我觉得我做设计最浪费时间的地方不是画,而是想,结构想好了画的就快,没想好画的就慢,所以我一般都是用鼠标操作,从不用快捷键,反正手跟不上脑子。

网友:
楼主知道所谓的无参建模是用在哪种场合吗,与机械设计有关吗

网友:
UG的造型比较多氧化,很多功能可以实验这个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