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头螺钉与钣金厚度的关系

楼主(2021-06-29):
想知道沉头螺钉与钣金厚度的关系?比M4的沉头螺钉,钣金的厚度最好多少

网友:
图一画一目了然

网友A:
楼主好:
       为毛搞钣金想用沉头螺栓呢?盘头不香吗
       你查查沉头孔尺寸就知道该用多厚的钣金了

网友:
参考图片

沉孔

沉孔

网友B:
沉头孔有标准的,百度一查就出来了,但问题是,你既然用钣金,就意味着不会太厚,干嘛要用沉头?很自相矛盾啊

网友(点评):
有些板子上面需要放东西,用沉头就挺好。

网友C:
一般需要压铆的板材厚度最好在1.0以上,至于螺钉和板厚的关系,1.2的板子压M4M5M6没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需要压铆的板材厚度最好在1.0以上,至于螺钉和板厚的关系,1.2的板子压M4M5M6没什么影响

沉槽螺钉,关键是沉槽孔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沉头孔有标准的,百度一查就出来了,但问题是,你既然用钣金,就意味着不会太厚,干嘛要用沉头?很自相矛盾 ...

沉头的好看,螺钉与钣金平齐,

网友:
钣金结构设计时肯定已经定好板的厚度了,选什么螺钉主要是注意要沉孔到螺钉头能沉进表面,但是对M4这种比较大一点的沉头,螺钉头相应也比较厚一点,要注意螺纹结构件的避让,以避免沉不进去

网友:
薄板用沉头就不能光看板厚,而是应该考虑冲压出沉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
       为毛搞钣金想用沉头螺栓呢?盘头不香吗
       你查查沉头孔尺寸就知道该用多厚的钣金了

机械工程师,被逼无奈的时候还少么?

网友:
用M4的沉头,2mm以上的都可以

网友:
M4的沉头螺钉,薄厚至少6毫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