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研究所发的钢结构平台,里面的材质请教一下

楼主(2021-06-29):
老外是用的标注尺寸用的英制的

例如:HSS 12x8x5/8           HSS 5x4x1/4

HSS百度到是高速钢,具体是什么不知道

老外发来的钢结构平台图纸

老外发来的钢结构平台图纸

网友:
是不是常用的W6Mo5Cr4V2?

网友:
钢结构图里面的HSS,我猜是H型钢,
H section steel的简称

网友:
钢结构平台中,HSS估计是H型钢,不太可能是高速钢

网友:
钢结构图纸中的HSS表示中空钢的意思,也就算钢管或者方管的意思。

网友:
Hollow Structural Sections (H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