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o格式的装配图怎么转化成solidworks格式

楼主(2021-06-29):
大家好,现在我才客户收到的creo格式的成套图纸,怎么才能将装配图怎么转化成solidworks格式,并且能够从装配图中打开零件图。谢谢大家。

网友A:
先转step,在用soildworks打开,另外soildworks好像能直接打开creo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转step,在用soildworks打开,另外soildworks好像能直接打开creo文件

谢谢回复,装配图转换后实体不能打开,我也是这样转换的,非常感谢

网友B:
换成 iges格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成 iges格式呢

谢谢回复,解决了,就是前面说的方法

网友:
新建该软件的部件,再导入stp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