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电磁吸的朋友吗?

楼主(2021-06-29):
由于本人没有使用过电磁吸这个玩意,求大神指点一下:
现在想搞一个整形的结构把一个0.8mm厚度的钣金件,吸在一个固定板上如下图,请问这个结构能否把钣金吸住呢?

网友A:
图咧?这么薄的板能用真空吸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咧?这么薄的板能用真空吸么

不知为啥上传不了图

真空不能,因为要焊接,不好实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咧?这么薄的板能用真空吸么

大神,图片已经上传了,可以指导一下哦!!

网友B:
可以要用电磁吸,不过你这个电磁吸盘的贴合面最好做大一点,吸的均匀,不然容易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要用电磁吸,不过你这个电磁吸盘的贴合面最好做大一点,吸的均匀,不然容易变形

现在担心没有吸力呢,哪一般做多大比较好呢?

网友:
电磁铁长时间使用会发热

网友C:
楼主你好:
电磁吸,最好是预先使用将来要使用的电磁铁验证一下,钣金越薄并不是你想象的用磁吸公式计算的,与被吸物的厚度有关系的。
我有过这种案例的经历,吸的是冰箱门体的钣金,很薄,很大。设计的初期也是使用的电磁吸,实际是吸不老靠,机器人搬运会甩动,有偏移。后面还是改为真空吸,把吸盘藏在加工件里面,保证吸取不变形。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担心没有吸力呢,哪一般做多大比较好呢?

你那个15mm的板上面要做导磁线的,没有导磁线不行

网友(点评):
磁导线怎么做

网友:
关键你是什么样的电磁吸和固定板的材料

网友:
电磁铁前面或者旁边加一块钕铁硼磁铁做辅助。钕铁硼在电磁铁不通电时,吸力不够单独吸住铁板。在释放铁板时断电就可以轻松取下来。这样应该可以节省很多电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
电磁吸,最好是预先使用将来要使用的电磁铁验证一下,钣金越薄并不是你想象的用磁吸公式计算的 ...

好的,谢谢。学习了

网友:
不知道你需要多大吸力,最好加大电磁吸力,增加电磁铁数量,增大磁吸面,磁吸面尽量均匀分布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15mm的板上面要做导磁线的,没有导磁线不行

大神,能不能简单讲解一下什么是导磁线?是什么材质?或者固定板我直接用那个材料做可不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能不能简单讲解一下什么是导磁线?是什么材质?或者固定板我直接用那个材料做可不可行?

导磁线,也就是隔磁条,一般用非金属材料来做(环氧树脂胶、巴氏合金、黄铜等都可以)

网友(点评):
细说下 第一次听说这个名词,

网友:
磨床电磁吸盘参考一下

网友:
8#说的很对,还有一个是产品薄了,容易变形,会抵消磁性吸附的,如果要快速移动,产品有时候会漂移,能上吸盘优先上吸盘,确实不能用吸盘的,就简单点能布的地方都装磁性看看.

网友:
吸肯定是能吸住的!

网友:
磁铁在这么厚的铁块后面,力的大小和方向都会被铁板改变了。最好做个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