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折弯出问题

楼主(2021-06-29):
见图,用SolidWorks不久,用的边线法兰功能,总显示失败,还有我想不完全按边线折弯,比如边线长100吧,我只要下半段,这个边线80长,既折弯距离上沿20,怎么实现啊

网友:
编辑草图

网友A:
点一下,编辑草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一下,编辑草图。

编辑不了草图,

楼主:
我的是这么成型就不能边线折弯,如果开始是平面,一个一个折弯就可以

网友:
法兰位置选在外

网友B:
引用 楼主:
编辑不了草图,

怎么会编辑不了呐,你把弹出的对话杠拖到傍边一点,就可对草图进行编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编辑不了草图,

编辑草图的时候不要把那个对话框关掉,拉到一边去,直接编辑。

网友:
嗯。怪软件做得不智能,不提示点哪里可以编辑,直接就来个草图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编辑不了呐,你把弹出的对话杠拖到傍边一点,就可对草图进行编辑啊。

还是不行,一个平板可以折弯,我的是一个曲线拉出来的钣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编辑不了呐,你把弹出的对话杠拖到傍边一点,就可对草图进行编辑啊。

奇怪了,那个弯板厚改为2就行了,其他方法都不行

网友:
在草图里面编辑,拉伸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