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箱的设计容积为什么要参考泵的流量

楼主(2021-06-29):
如题,不太理解在设计油箱容积大小时,为什么资料上说一般选定为油泵流量的3-7倍?这时基于哪方面的考虑?
个人理解油箱作为储存液压油以及对液压油进行散热的装置,容积设计时只要满足各执行机构最大及最小要求即可。不太理解参考流量作为依据的目的是什么?是从散热角度考虑吗?本人为液压方面的小白,还望社友们不吝赐教!!

网友A:
基于液压油回流的时间考虑的

网友B:
是从散热角度考虑的,书上说的3-7倍关系,我觉得这样计算油箱容积太大,最大按5倍考虑。

网友C:
回流和损耗+补油周期的考虑,不然每时每刻都要看看是否要补油。

网友D:
不太懂,瞎说的啊......嗯...会不会油箱抽空了,还没回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于液压油回流的时间考虑的

还是不太理解回流时间是怎么影响容积的,我的理解就是最终油箱是要满足执行机构回油最大量的,那么我可以保证最终的一个容积,为什么会与时间发生关系?还是基于散热方面的考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从散热角度考虑的,书上说的3-7倍关系,我觉得这样计算油箱容积太大,最大按5倍考虑。

嗯嗯,是啊!尤其是受空间限制的油箱更是不敢取那么大的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流和损耗+补油周期的考虑,不然每时每刻都要看看是否要补油。

社友指的是类似于泄漏(外泄)导致的补油吗?因为我理解的是假设我的执行机构都是油缸的话,那么我只要满足油箱容积大于无杆腔油液全部排回油箱的容积是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我个人理解,如果保证无一点渗漏的话,理论上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太懂,瞎说的啊......嗯...会不会油箱抽空了,还没回油呢

嗯。这倒是可以理解。但是不是只有系统运行初期才有这个现象?

网友E:
应该是同一原理,流体力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同一原理,流体力学的。

什么原理?是指散热方面的考虑吗?

网友:
资料上的“一般”就是给个大概参考吧。油箱太大显然制作成本高、加油成本高,对油循环过滤达到要求清洁度等级的时间长等多方面。太小启动到回油油箱液位降低太多,特别是对润滑油箱。

网友(2022-02-23):
这是个经验数据,有回流问题,有散热问题,还有多余物沉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