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剖视图再次打开后显示错误问题

楼主(2021-06-29):
SolidWorks工程图中,使用剖视及标注。关闭这个工程图后,下次再打开后,会出现剖视图显示不正常。
情况一:
如图1,这个是再次打开后,形位公差及基准符号显示错误。

现在手动调整方法:
重新拉动一下这个剖切符号(图2),然后“刷新”一下图纸,就能显示正常(图3)

情况二:
剖视图中图形显示错误,如下图4
手动解决方法,也是拖动一下剖切符号,然后再刷新一下图纸,就能解决。

以上的这个情况,社区里面的大神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多谢指教!

楼主:
不会弄这个图片与文字的排布,希望社区阁老指导一二

网友:
剖面线那个是不是显示问题?

网友:
偶尔遇到,我都是删除那个剖面图,然后立马撤销删除(按crtl+z),就好了,实在不行就只能手动调整了,暂时还没找到好办法避免

网友:
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没太在意,通常都是刷新后解决

网友(2021-09-11):
我还以为就我遇到这种问题,以前从来没遇见过这种情况,自从换了2019版就出现这种问题了  不知道楼主你是不是一样,如果是的话那看是不是软件那里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