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现在,我的solidworks 2016版软件,为何不能编辑通过stp格式导入进来的模型?

楼主(2021-06-30):
大家好!现在,我的solidworks 2016版软件,为何不能编辑通过stp格式导入进来的模型?stp格式的文件,对它一编辑,solidworks就没反应了,一直打圈圈,如下图所示。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楼主:
我想进行拉伸切除,将这2个突起切掉一般,但草图中,完成草绘后,一点退出草绘按钮,鼠标就一直打圈圈。这是为何?谢谢!

网友A:
*.stp格式是不同软件之间交流和沟通的文件格式,不能编辑,你看看文件名称都变了。

网友:
SIP文件格式的是曲面,转成实体试试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p格式是不同软件之间交流和沟通的文件格式,不能编辑,你看看文件名称都变了。

stp格式导入后只是没有了原特征,不是不能编辑,在它的实体上可以做任何编辑。楼主这种情况是相当于“卡顿”或“死机”,是何原因就不清楚了。

网友:
这种问题该问一下你电脑的配置了。

网友B:
先另存为sldprt, 然后取消链接,再编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另存为sldprt, 然后取消链接,再编辑

我是将stp文件另存为sldprt文件了,但拉伸切除时,绘完草图后,按退出草图按钮,鼠标就一直打圈圈。

网友:
stp本身就是一种无参数模型,数模是不可以编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