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图中电机安装板如何固定?谢谢!

楼主(2021-06-30):
大家好!下图中,1是同步带轮,2是步进电机,3是步进电机安装板,安装板两侧是方通,电机安装板如何固定?谢谢!
如何调节同步带的张紧?

网友:
能焊我就不打螺丝。

楼主:
电机安装板两侧是方通机架。

网友A:
方通架上焊接一块板与电机座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通架上焊接一块板与电机座连接

你好!皮带张紧怎么实现?

网友:
电机安装板的5个针对于电机的孔都做成长孔

网友:
是否可以装凸轮随动轴承 调节凸轮的位置来实现压紧同步带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USER-20210106HZ\Desktop

网友:
电机安装板两侧的方通分开两个长孔固定电机安装板,长孔是为了可以山下移动电机安装板;安装板的下方加一条固定的方通(或者类似结构),开两个螺丝孔,用螺丝调节电机安装板的上下,起到调节皮带松紧度的作用。画了示意图,但好像传不上去

网友:
腰孔用上,手拉张紧,不想手拉就多做个转接座子,用螺丝顶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