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垫出现裂纹

楼主(2021-06-30):
最近给客户供的一批D21的弹垫安装后出现裂纹,材质是65Mn的,机械镀锌。

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裂的,求教。
供了大概6000件,裂了150件了。

网友:
看起来不是弹簧垫而是平垫呀

网友:
感觉是热处理的问题

网友:
1/60的不良率,批次性的问题,不难找,人、机、料、法、环

网友:
说说具体加工过程啊,要不然怎么给你分析啊,

网友:
看照片里的,好像冲孔的飞边都没去掉啊,这质量也没谁了

网友:
估计是碟形弹垫。。。热处理不良的可能性更大。

网友:
弹垫裂掉了有问题么?标准弹垫不都要切条口么?

网友(点评):
估计楼主说的是蝶形弹簧

网友:
发生氢脆现象了?

楼主:
|hellodaniu发表于 06-30 08:28看起来不是弹簧垫而是平垫呀
这是拆下来的

楼主:
|马猴烧酒91发表于 06-30 08:39感觉是热处理的问题
是哒

网友:
看着就是热处理的问题,可以从温度上查找原因

网友:
可能是热处理的问题

网友:
拿去分析化验一目了然

网友:
淬火起的问题

网友:
硬度高了。要不就是材料混入了地条钢

网友:
感觉回火 回的太快了

网友:
国内第三梯队企业以下接触到的材料工厂和热处理工厂大多偷工减料,造成各种问题。
之前我们做了160mm-220mm得产品轴,需要表面渗碳硬度到58左右,自己去买材料去最大的热处理厂搞不定,然后去当地材料研究院也搞不定。表面2mm内硬度不均、(也可能是我们批量小,他们不愿意投入精力去认真搞)最终只能材料和热处理交给了一业内专家,在南方搞定,具体在哪买的材料和处理也就无从知晓。N年前了,网络还不发达,不要拿现在得网络力量来说事,当时沟通基本靠电话。信息来源很少。

网友(点评):
什么材料?这不是很简单问题吗

网友:
有可能是材质问题

网友:
有篇文章可以参考一下:
碟形垫圈裂纹脱氢热处理方案研究
1裂纹原因分析 裂纹垫圈失效的宏观形貌相似,均为沿径向几近贯穿裂纹,垫圈两侧无明显塑性变形,属于宏观脆性开裂。通过对断 口进行酸洗超声处理,去除表面氧化锈蚀,对断口进行扫描电镜微观观察,发现裂纹源于垫圈外侧面,裂纹源呈现冰糖状花样,随着裂纹扩展,冰糖状花样减少,出现穿晶沿晶混合断裂形态。对裂纹源进行高倍观察发现,冰糖状花样的晶界位置上能够看到部分鸡爪纹,有显著的氢脆特征。对裂纹垫圈的同类型样品进行氢含量测定,结果显示氢含量达到28ppm,属偏高状态。综上分析,垫圈裂纹原因与氢含量偏高产生的氢脆现象有直接关系。
2金属氢脆原因及处理方案 氢脆是溶于金属材料中的氢,聚合为氢分子,进入金属基材晶格内,造成金属晶格扭曲,产生应力集中点,在外力作用下易成为裂纹源,导致材料破坏失效。氢脆通常产生在金属材料镀层前的酸洗除锈过程中,酸洗工艺控制不当或后续脱氢热处理参数设置不正确均会导致酸中氢元素残留在金属内,造成氢含量偏高。减少酸洗时间、采用喷砂等机械除锈手段和镀层后及时有效的热处理均可有效避免氢脆现象的产生。
3脱氢热处理方案研究 由于该类垫圈已为成品状态,失去了在镀层后热处理除氢的最佳时机,为降低该类垫圈氢脆导致裂纹的风险,研究对成品垫圈热处理脱氢的工艺方案。该类垫圈采用符合DIN EN10132标准的C60S(1.1211)材质,国际上通用的脱氢处理温度为190℃-220℃。在过高的温度条件下退火能提高脱氢速度,但易 造成金属晶粒粗大,且受到氢在钢中溶解度较大的限制和影响,不仅脱氢效果不好,还会带来性能下降的隐患。温度过低则统一导致脱氢不彻底。制定了190°C、C200°C、210°C 、220°C处理6小时四种脱氢工艺验证方案与未脱氢状态的垫圈性能进行对比分析。
3.1脱氢效果 通过对不同热处理方案以及原始状态的垫圈氢含量的测定数值的比对结果,按210°C处理后,氢含量降低幅度最大,且大部分测试数据分布在15-25ppm之间,垫圈整体除氢效果最佳。
3.2材料性能变化情况 为避免热处理对材料性能造成不良影响,通过对原始状态和不同热处理方案的垫圈硬度值进行了测定,以硬度值为特征 对材料性能变化进行评估,各方案硬度值基本维持在同一水 平,热处理后硬度有一定程度的提升,但变化不大。
3.3材料性能变化情况 对原始状态样品进行-20℃冲击分分析,排氢后样品抗低温冲击性能显著提高。
在这片文章中“热处理后硬度有一定程度的提升”?210°C处理6小时硬度不降反而升?大侠们给分析一下。

u3

网友:
65Mn镀锌处理会出现脆化现象,建议这种垫圈做表面防锈就好。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
可以去看一下这篇文章: 65Mn压紧垫圈脆性断裂工艺分析.一般这个情况就是脱氢处理没做好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