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正负极接线问题

楼主(2021-06-30):
各位焊接的大佬,问一下啊,手弧焊焊接,焊钳接正极,焊接是接电源负极还是直接接大地?我的感觉都行,但是又不知道理由,有没有能解答一下的,万分感谢。

楼主:
帖子别沉啊,论坛里没有能解答的吗?还有就是如果是接负极,那被焊件是不是要与大地绝缘啊

网友A:
焊件接地好说,人别接地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件接地好说,人别接地就行了。

人穿的劳保鞋,会接地吗?能不能回答问题啊,别说一些有的没的。

网友:
关于安全的事,不敢乱说。电焊电流是线圈循环的,正负极不互通就不会有电流,人只要不接到回路中,拿着焊条都没事。你自己理解。

即便在轮船上,轮船在海上,焊接的时候,电流也只会顺着最近的路线,从一个一根线流到另一根线,如果路线太远电阻就特别大,就可能无法焊接。

你说的接地,线圈不闭合,那么只有电压没有电流。

网友:
怎么接都可以的,无非就是电的冲击方向的变化,冲击到焊件焊件焊的深,冲击到钨针,钨针损耗可能会加快,就是这样。
这个冲击过程伴随着飞溅的方向。

网友:
正极接地。反了的话,钨电极会氧化。

网友:
焊接过程中都要形成回路,要不就无法实现焊接。手把、工件分别接焊接的正极和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