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竹木加工厂的自救之路~

楼主(2021-06-30):
机缘巧合之下进入竹木工艺品这个行业三年有余,开厂已近两年。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白到现在略有经验的行业人员。除了深深感到自身的不足,还有非标行业真的是太难太难了。

我们的产品很小众,且看起来简单,要求也不高。但还是卡住半年之久~实属无奈啊,只能前来机械社区请教各位非标设备的前辈们,特别是竹木、木材加工的前辈们。

我们的产品是绣绷,竹条加工而成,内外圈结合为一个成品。有十多个尺寸,各别尺寸会因大小之分,竹条的厚度会有不同。从一开始的纯人工制作到现在的人工+机械化制作。再不升级生产工艺技术,时代早晚会把我们淘汰。特别是竹条接口的工艺一直找不到很好的方法处理,总是存在各种各样的瑕疵。新开发的木条产品也是因为接口的问题,迟迟没能上马。

生产流程:1:竹条热卷→竹线圈

2:竹线圈切割(一刀):→竹圈(平口)

3-1:竹圈打孔

3-2:打孔竹圈铆接五金件(外圈)

4:竹圈(平口)斜切→内圈(斜口)→503胶水粘合→竹圆圈(内圈)

5:内外圈套合上螺丝→绣绷成品

6:部分产品会因内圈接口问题还需打磨毛刺。

我们现在是想把1-6或2-5的工序全部升级为半自动化,减少人力成本的支出,改良产品的瑕疵问题,把产量也给提起来。
对接过一些工程师,我们也提供过很多建议,但最后结果总是差强人意,基本的及格线都达不到。不知道是真的没办法自动化生产,还是我们没有遇到对的人。太心累了。

现在的想法和遇到的难点如下,望各位前辈们看看是否现实,提供建议。谢谢~

2:人工上料,一次上多个线圈。自动切割,自动下料。
3:人工上料,自动打孔接着自动铆接五金件,机械臂自动下料。因为竹圈有尺寸大小之分,弧度不同,厚度不同。不知道是否能实现?

4.1:内圈斜割,两刀才能完成,也想不到好方法怎么形成上料自动化。干脆就借鉴同行的产品改切口。新切口用木工行业的线切割是否可以实现上料自动化切割?新切口产品请看图

4.2:内圈粘合,现在用的是503胶水加小夹子。更改切口,还是会因为胶水的问题没办法上工装夹具,且夹具设计了好几款都不实用也没办法实现尺寸通用。木工行业的前辈,有什么胶水能快速又牢固的把竹条粘合,还不粘金属。或者是机械设计的大神给提供一个更好的想法。

1:第一道工序,有时候会出现圈不成形,加热过度竹条发黑或者竹条被压碎。当初这种加工工艺也是试验了半年之久才做出来。现在暂时想不到更好的办法或更改工艺来解决。如有哪位前辈有想法,希望您能指导指导。

俗话说集思广益才能更好的取长补短,希望大家能一起共同进步。感恩~

网友A:
这个产量大吗?感觉一般人用不到啊

网友B:
3-2:打孔竹圈铆接五金件(外圈)
这个可以考虑改一下五金件的结构,直接把五金件形状改成可以压合扣紧,这样可以取消螺丝锁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产量大吗?感觉一般人用不到啊

在这个产品基础上能延伸出很多种装饰品出来的

网友C:
楼主你这个产品想要全部实现自动化很难呀!我是专业干非标设备的微信15684170153可以沟通联系

网友D:
我的理解:内圈是一个整体圆环;外圈是开口圆环。外圈内径比内圈外径大(大概1~2mm?)把布放在内圈上面,用外圈套进去,以达到把布绷紧的目的。那么是否可以由压成板材的竹料水切割加工成内外圈均为圆环(比如竹菜板),或者使用模具直接压制成圆环?然后再精加工,打磨?管窥之见。贻笑大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打孔竹圈铆接五金件(外圈)
这个可以考虑改一下五金件的结构,直接把五金件形状改成可以压合扣紧, ...

谢谢,用螺丝是因为外圈需要具备调节大小功能。没办法取消

网友:
接上

网友(点评):
大哥,我没看懂。您方便详细说说吗?

网友E:
为何一定要用竹子?

其他材料不行吗?

网友F:
楼主这个用在哪儿,感觉金属扎带可以代替。

网友G:
内圈可以齿接啊

网友G:
这个就是要竹木的,好像传统,雅的感觉。要不外圈用塑胶不知好多少。

网友:
卷  锤

网友(点评):
什么方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个产品想要全部实现自动化很难呀!我是专业干非标设备的微信15684170153可以沟通联系

是的,太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理解:内圈是一个整体圆环;外圈是开口圆环。外圈内径比内圈外径大(大概1~2mm?)把布放在内圈上面, ...

谦虚了,您的理解很到位。还有一种加工方式是多层竹皮直接模具压制成形。考虑到两点,一个是成本,还有一个是价格差不多的情况,肯定是选择原竹木的。打个比方做家具,肯定会选择实木板而不是选择多层木板或颗粒板。所以竹条加工,最佳。

楼主:
很抱歉,我个人知识储备还是欠缺。没能看懂您画的图的意思,能详细说说吗?谢谢

网友(点评):
内圈的外圆做成锥度,外圈的内孔做成锥度孔,方便套进外圈时压紧布

网友(点评):
其实按照我的理解,是不难做成全自动化的。如果可以自动化,相当于成本降低了

楼主:
是的,粘合用的503胶水。试过502,803之类等等。503又快又牢固。本身不是木材加工行业的,想不到有什么更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何一定要用竹子?

其他材料不行吗?

绣绷有很多种材料,木材,塑料等等。竹子是需求最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用在哪儿,感觉金属扎带可以代替。

绣绷,刺绣用。添加别的材料可以做为装饰品。
金属扎带代替外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内圈可以齿接啊

竹条接口做锯齿,精度要求高,也容易开裂。不管是锯齿接口还是做榫卯工艺,上胶水做牢固这个环节必不可少呀。那还不如越简单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就是要竹木的,好像传统,雅的感觉。要不外圈用塑胶不知好多少。

哥们通透。竹木加工太苦逼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竹条接口做锯齿,精度要求高,也容易开裂。不管是锯齿接口还是做榫卯工艺,上胶水做牢固这个环节必不可少 ...

现在的工艺感觉很粗糙

网友(点评):
是的,很粗糙。除了第一个环节有点技术含量,别的加工都蛮原始的。再不升级,早晚被淘汰

网友:
引用 楼主:
绣绷,刺绣用。添加别的材料可以做为装饰品。
金属扎带代替外圈?

抱歉,没有搞清楚应用环境。
没办法替代,捆扎的话还可以。

网友(点评):
谢谢。还有什么建议,说说也无妨。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的工艺感觉很粗糙

淘宝卖的好多要精致点

网友(点评):
是的,我们和那些比。相当于次品

网友H:
我觉得按楼主的这个工艺走的话确实很难实现自动化,能否用直竹条先切边打孔(这样就很容易实现自动化了),后面再卷圆。

网友:
经常撸铁,没撸过竹子,不知道这个工艺顺序能不能改一改,先把竹条切好,再把孔打好,金属片装上,最后在卷圆,感觉这样的话设备做起来会简单一点。 不知道竹子能不能扛得住。  一点拙见 还请赐教

网友(点评):
五金件装上再卷圆的话,原来的工艺就卷不了圆,需要改卷圆工艺了。这个成本太高,暂时不考虑。除非..

网友:
可以的

网友(点评):
图呢,怎么转眼回来就不见啦?你说的是竹条热卷出竹圈这个工序吗?

网友:
刺绣的绷棚啊,杭州苏州的刺绣行业用的多。

网友(点评):
是滴。那边相关的产业配套完整好多,可惜我们不是那边的。也不认识那边的人~

网友:
好像绣花用到有种十字绣的装饰也是这种的

网友:
老板位置在哪里了?

网友(点评):
人目前在广东。

网友I:
内圈工装夹具可以用特氟龙试一下,不沾胶水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用在哪儿,感觉金属扎带可以代替。

这个就是用竹子的柔韧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按楼主的这个工艺走的话确实很难实现自动化,能否用直竹条先切边打孔(这样就很容易实现自动化了), ...

您的建议很好,我们之前有想过。竹条先切割好长度,接着该打孔的打孔该切边的切边。直接上机械卷圆,这样就剩粘合、五金件铆接这两个工序。
改造方案有两种:
一:
1、增加自动输料且可调节切割长度的切割设备
2、在第一个热卷出圈的机器上做个升级,自动化上料(原来的机器每台成本都特别高,一个尺寸一台机器)
3、增加自动输料可调节长度尺寸切割粘合口的设备;增加自动输料可调节长度尺寸自动打孔的设备
4、后续的工序还没有好想法
二:
1、推掉原来的热卷出圈设备,重新设计
2、延续第一个方案的想法做出一些修改或调整(暂时想不到)

您觉得我的这些构思是否成熟?有几个位置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实现,比如调节长度尺寸的切割打孔。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内圈工装夹具可以用特氟龙试一下,不沾胶水

大哥,您的建议如有及时雨啊。果然隔行如隔山,我们研究下。如果能行,我会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
卷制,敲打,有改进空间。

网友(点评):
卷制,敲打说的是竹条-竹圈这个位置吧?

网友:
其实你希望的每小时几个圈的速率要告知

网友(点评):
外圈加内圈=一个成品。整个流程下来,期待600各成品以上。

网友(点评):
哦,10秒一个节拍

网友:
贵司有做外圈是黑色的吗?

网友(点评):
黑色,可以喷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您的建议很好,我们之前有想过。竹条先切割好长度,接着该打孔的打孔该切边的切边。直接上机械卷圆,这样 ...

切割打孔应该都挺好做的,外面找个自动化公司应该都能做。胶水和铆接比较不好做,可以做个好用点的工装治具,配合人工安装。

网友(点评):
对的。铆接;振盘输送五金件,转盘轮转,机械臂下料。但是尺寸不同,弧度不同,暂时想不到怎么做个一个通用性的。且我们都不是非标行业的,只能先瞎琢磨,是否可行还有待考究。

网友(点评):
胶水暂时想不到,不过前面有个大哥说可以试试工装夹具+特氟龙试试。特氟龙不粘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建议很好,我们之前有想过。竹条先切割好长度,接着该打孔的打孔该切边的切边。直接上机械卷圆,这样 ...

网友H:
引用 网友H:
切割打孔应该都挺好做的,外面找个自动化公司应该都能做。胶水和铆接比较不好做,可以做个好用点的工装治 ...

倒是感觉自动上料比较不好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您的建议如有及时雨啊。果然隔行如隔山,我们研究下。如果能行,我会感谢您的帮助。

特氟龙不沾胶水,但类同于ABS塑料(比较软),加工也麻烦。不见得适合你的使用场景。

网友(点评):
固定做一个涂层就好了吧?

网友(点评):
因为有十多个尺寸,圆圈的弧度肯定是不一样的。夹具想实现通用型的,貌似希望不大。一个尺寸做一堆夹具的话,想想就头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粘合用的503胶水。试过502,803之类等等。503又快又牢固。本身不是木材加工行业的,想不到有什么更 ...

内圈,只用503粘接,有没有脱开的?

有否其他恶替代工艺?

网友(点评):
基本不会脱开,想不到别的替代工艺。需要的是一个完好的圆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内圈可以齿接啊

内圈应该有其他工艺可以替代。增加钣金件也行。

网友(点评):
记得日本有个专利的就是内圈钣金件,外圈完整的圆形(印象)。

网友(点评):
专利问题,客户不接受。除非能琢磨出更好的款式,不然只能更新升级自己的生产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按楼主的这个工艺走的话确实很难实现自动化,能否用直竹条先切边打孔(这样就很容易实现自动化了), ...

赞同,去掉多圈竹线圈,直接切断,单圈热弯,这样是否效率更高

网友(点评):
会更高,就是要解决自动上料。现在热弯还是人工在上料

网友J:
内圈工装用铁,表面喷涂特氟龙。简单点,在沾胶水的地方贴铁氟龙胶带。

网友K:
朋友做团扇的,去年研究过,他出货量太少(一年10000只不到搞什么自动化),工艺摸索了一遍就暂停了,家里还有一堆料在吃灰。竹条建议2米以上竹条上料,上料以后定长切斜口、上胶、卷圆、打钉(或者定制工艺用夹子?问题是给夹子搞一套供料打夹子的组件性价比应该不高)     这个是我当时排的竹圈的工艺流程,节拍定10s一件(圈圆的时候成型保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倒是感觉自动上料比较不好做

感谢吃鸡王大哥的图,我就偷懒统一回复下,哈哈。
自动上料,我自己的构思是输送带,结合切割和打孔的耗时做个定时输送。然后需要解决的是一堆竹条怎么去实现自动导入输送带。

楼主:
引用 网友J:
内圈工装用铁,表面喷涂特氟龙。简单点,在沾胶水的地方贴铁氟龙胶带。

感谢大哥。竹圈有十多个尺寸,可以实现工装夹具通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朋友做团扇的,去年研究过,他出货量太少(一年10000只不到搞什么自动化),工艺摸索了一遍就暂停了,家里 ...

团扇骨架,我们也有。一年一万只,确实少。您的卷圆构思方便说说吗?

楼主:
等候前辈!

网友L:
完全可以达到你的要求,感觉并没有特别难点。
人工上套圈后不能下架,必须连续加工和装配。

关键你每次必须只做一种规格,做另一种规格需换模具夹具。

楼主:
引用 网友L:
完全可以达到你的要求,感觉并没有特别难点。
人工上套圈后不能下架,必须连续加工和装配。

感谢。尺寸问题唯一能想到的解决办法就是换模具。但是粘合换模具不现实呀,一个尺寸得备多少模具

网友(点评):
那些都是细化问题。斜切粘合都可以解决。胶水完全可以快干胶缩短干燥时间,或延长输送线或吹风什么之类的。

网友(点评):
你最好统计下总共有多少种规格,主要是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L:
完全可以达到你的要求,感觉并没有特别难点。
人工上套圈后不能下架,必须连续加工和装配。

11种。8、10、13、15、17、20、23、26、30、36、40。工装夹具粘胶水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点评):
我觉得切口点胶装夹可以在一套设备上顺序完成,那是细节了.

网友(点评):
竹条单圈还是竹条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L:
完全可以达到你的要求,感觉并没有特别难点。
人工上套圈后不能下架,必须连续加工和装配。

大哥,看下点评。

网友(点评):
点胶水不是问题,开始说了只要不下架,位置是固定的准确的。所以看似简单,但还是有很多环节的。需要整体设计。

网友:
有那种热压的木胶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