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标准的转角伞齿对吗?

楼主(2021-06-30):
因设计需要,需要用多组伞齿对。
目前在第一套设备上已经在正常使用。但因位置问题,装配时调整、调试比较烦。
计划在后续的改进设备中,考虑将其机构优化。
不知道这种有标准件卖吗?或类似机构
谢谢!

网友:
买转角器啊

网友(点评):
转角器,是什么DD,有照片或链接吗?

网友:
你这个结构,为啥不考虑多并联一组链轮?

网友:
https://www.mfcad.com/tuzhi/qitachilun/369602.html

网友(点评):
谢谢,应该是我需要的。

网友A:
链条有用的话可以联系QQ2364860015

网友(点评):
你搞个微信号试试

网友:
米思米&怡合达都有卖。

网友:
图纸拿来可定做。

网友:
提升同步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链条有用的话可以联系QQ2364860015

有需要可以的哇

网友:
搞个双排齿同步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