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结构比较好

楼主(2021-06-30):
    图示是六工位转盘中一个工位,大转盘转到位后,下方伺服电机轴上升,榫(凸起部分)插入槽中带动上方的轴转动一定角度。而后电机轴与上方轴脱离,大转盘转到下一个工位。   总觉得这个结构不好,请教实现此动作采用何种离合结构比较好

网友A:
抱闸或夹紧是否方便些?

网友B:
上方要无意识转动了,岂不是插不进去了,你的这个插入配合肯定是有间隙的,上发的转动是否有精度要求,二楼的抱紧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牙嵌式离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闸或夹紧是否方便些?

怎么抱紧?抱紧后怎么脱离,怎么再次结合?

网友(点评):
三爪气爪夹外圆,气胀轴胀内孔。。。。

网友:
有个锥形的导向会不会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抱紧?抱紧后怎么脱离,怎么再次结合?

有一种气动的三爪卡盘,可以找一找。

网友:
可以借鉴数据冲床(多工位),上面旋转盘用个定位销精确定位就行了

网友:
借鉴神州飞船对接结构  一般用牙嵌离合器  换我,下面电机直接带个夹爪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直接用1个聚氨酯轮+6个铝轮就行,摩擦传递动力,伺服电机上的聚氨酯轮摆动靠近铝轮

网友:
总感觉用伺服浪费

网友(点评):
有道理 到位后 存机械旋转 可以做到

网友:
赞同一1楼的方案。

网友:
摩擦 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什么精度?用摩擦轮或者同步带轮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抱紧?抱紧后怎么脱离,怎么再次结合?

如果要求不是那么高,锥孔与销锥 配合最简单了,不过,锥孔最好用尼龙做。

网友C:
之前做过一个,最底下是一个气缸,气缸上面装电机。到位时,气缸伸出,电机上的包胶轮贴合治具上的轴,然后旋转。离开时,气缸缩回

网友:
带轮连花键轴传动,气缸顶升,摩擦盘传递动力到上方治具,这个想法怎么样

网友D:
这种方式 可以试试

网友:
设计失误

网友:
用斜面或者抱紧方式会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方要无意识转动了,岂不是插不进去了,你的这个插入配合肯定是有间隙的,上发的转动是否有精度要求,二楼 ...

花键轴或者四方轴  加槽型光电感应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方式 可以试试

谢谢!单向旋转是个很不错的机构,翻转应该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做过一个,最底下是一个气缸,气缸上面装电机。到位时,气缸伸出,电机上的包胶轮贴合治具上的轴,然后 ...

谢谢,摩擦传动是个比较简便的方式。稳定性,寿命方面可能稍差,长时间的磨损会不会造成传递误差增大

网友:
你可以让上面那个旋转机构 加个铜套 可以上下动, 然后做一个小圆环,你要求转多少角度,就多少角度均匀开槽,固定在这个最大的圆盘上。要旋转的机构始终在槽里,所以不会跑掉,下面电机升起旋转到要求的角度,机构靠槽面的摩擦磨到下一个槽。(因为电机不能轴向受力)

网友:
电磁离合

网友:
前提是大盘上的单独工位上治具的方向有限制,用气缸做限位即可,到了这个位置,通电吸合,气缸限位松开,转动角度,气缸再次限位,断电松开,转下一个工位。

网友:
如果是六工位,为何不使用带分度装置的转盘,直接拿来用很方便的,不需要做机构。

网友:
如果传递力矩不大可以考虑磁联轴器

网友:
采用电磁离合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E:
无需任何电机及气缸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无需任何电机及气缸

斜坡+齿轮?

网友:
对接的地方上下都做一节V型过渡做导向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