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管承重求助

楼主(2021-06-30):
黄色工作台约一吨,长宽2500*1500 ,工作台高800,立方管长525 ,用80*80*8的方管是不是太厚了?多厚合适,适当考虑工作台上有冲击动作

网友:
按我的经验1吨用个5-6个厚就差不多了,这个还和你下面两个支架的结构合理性有关,比如增加连接加强筋等,强度稳定性都会上升,要确定么自己手动算一下强度就好了,简单的用三维有限元分析下也行啊!

网友:
第一种方法,经验:80*80*3的方管就可以了,壁厚3个好焊接。1吨并不重。
第二种方法,计算仿真。取不同壁厚的管子进行屈曲分析,分析出失稳载荷,保证失稳载荷大于实际载荷的1.5倍。然后进行静力分析,找出应力集中点,添加筋改善应力集中。完活

网友:
安全是第一考虑因素,其次才是成本。

网友A:
这么多腿子,1吨也没有多重,要是我的话就用3mm,实厚2.75

网友:
8mm的壁厚太厚了,5个就行。

网友:
厚点敦实,耐造成本差不了多少。

网友:
机架也好,底座也罢,需要考虑的远远不是强度这么简单,结构刚性比强度重要的多,更高一级的问题是自振频率,你已经意识到有冲击载荷,那么应该知道冲击载荷的频域特性是广谱的,也就是说,振动会发生在很宽的频率范围内,为了避免共振的发生,最简单直观的方法就是提高刚性和质量,如果这个平台对使用使用条件要求较高,且不具备测试条件,在工艺条件、制造预算允许的情况下,大壁厚是适当的选择。
告诉你一个故事:某次夜班时,一个与你类似工作台上放着的一杯水,被发现不时发生水面晃动,其时并没有人触碰于它,夜深人静,偌大的车间只有这个工位3人赶工加班,情形有些诡异……。好在干机械的都是唯物主义者,没有从神鬼妖怪方面想问题,不久发现数百米外公路上有重载车辆经过时即会引发水面晃动,此时手指轻触机架,能感受到振动的传递。这个偶然发现的现象暴露了结构刚性偏低的设计缺陷。理解这个故事,如果没人要求你减重,不要主动这么做。

网友:
壁厚可以减点,下面支撑结构能不能增加几根斜拉梁,更稳固一些。机脚靠地端能不能加一块板,增大接触面积,防止损伤地面。

网友:
太厚了,满足焊接要求即可,承重主要要结构,不是主要靠壁厚啊

网友:
也不能小于5毫米,毕竟比较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腿子,1吨也没有多重,要是我的话就用3mm,实厚2.75

我觉得腿多了,最多6腿

网友B:
为什么不搞个整体架子,

网友:
我们的主机设备2-3吨 四条腿 80-3.5方通

网友:
中国有句老话,一柱顶千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搞个整体架子,

整体的尺寸大 不方便搬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