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可以用从动轮张紧末

楼主(2021-06-30):
我看很多结构都是通过调节主动轮来涨紧,但是由于安装螺丝圆与定位圆接近,不太方便,想通过从动轮来涨紧,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没有问题的,主动从动都可以用来张紧

网友:
没问题,我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
可以,只要设计好用一段时间,带变长能调节涨紧的结构就行。

网友:
不行中间顶个过轮呗

网友:
我怎么感觉一般是从动轮涨紧

网友:
可以吧,只要是可以调整两个轮子之间的距离就可以的,实在不行就增加一个张紧轮

网友:
常规方法是从动轮张紧,特别是链条,

网友:
我倒想看看你的主动轮涨紧的那些图片。主动轮上挂着电机或者其他驱动机构,怎么调节的涨紧。不怕驱动力不稳定吗。

网友:
正常不都是从动调节吗

网友:
多数都是从动张紧的啊

网友:
不是吧,不都是从动轮张紧吗 ?我没见过主动轮张紧的

网友:
可以。只是从动轮总是动作,容易走位。

网友A:
谁告诉你主动端做张紧调节的??

网友(点评):
一般都是

网友(点评):
不要一般,人云亦云,要搞清楚为什么;上点照片看看主动调节张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告诉你主动端做张紧调节的??

不要一般,人云亦云,要搞清楚为什么;上点照片看看主动调节张紧

网友:
涨紧轮肯定是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