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装配体里直接画草图和在布局里画草图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6-30):
如题,SolidWorks。
我在空白装配体里选择一个面画草图,然后用这个草图来作为以后添加新零件或者新子装配体的驱动草图,或者是添加块的草图。以此来逐渐生成整个装配体。这样的草图,和装配体的“布局”功能里面画的草图有什么区别呢?如果没有区别,这个“布局”功能有什么用呢?或者换一种问法:究竟布局里的哪一种具体作用,是在普通草图里无法实现的呢?
谢谢大家!

网友A:
装配图草图对应的是在位零件,布局草图对应的是部件。想了解布局,建议学习top-down设计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配图草图对应的是在位零件,布局草图对应的是部件。想了解布局,建议学习top-down设计方法。

您好!
如果不使用布局功能,而只是在装配体画草图,仍可以达到:1,以它为骨架,插入新子装配体,或将某零件生成子装配体,或驱动子装配体。2,插入时不选择基准面,则不存在  在位关系。3,也可进行草图块的使用。
那么到底“布局”里的哪一个作用,是普通草图不能实现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
如果不使用布局功能,而只是在装配体画草图,仍可以达到:1,以它为骨架,插入新子装配体,或将某 ...

布局不需要驱动啊,布局里的图是可以“装配”的,还有对应的使用布局生成零件,对于运动零部件友好,但是我很不建议用布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布局不需要驱动啊,布局里的图是可以“装配”的,还有对应的使用布局生成零件,对于运动零部件友好,但是 ...

您好!感谢回复。您说的是啊。布局里面的块,可直接生成零件。草图里的块不能直接生成零件。
是否可以谈一下为何不建议用布局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感谢回复。您说的是啊。布局里面的块,可直接生成零件。草图里的块不能直接生成零件。
是否可以谈 ...

有BUG。比如一个可开合的盖子,布局没问题,但是生成零件运动几次,盖子很可能就变成反的了,还有其他运动部件也是,有时候飘来飘去

网友:
应用的场地不同,在总装里面选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