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后加工的组焊件中子焊件出图问题

楼主(2021-06-30):
有个组焊件,其中有两个子焊件需要焊后加工的内容多些,那么这组焊件里面的子焊件,由谁来出图?
我个人认为:设计只表达焊后要的几何要素就可以,至于每个子焊件是不是要单出图应该是工艺考虑的问题,
我的理由是:
1.加工余量留多大,设计考虑不合适,应该由工艺结合尺寸,精度,设备等因素确定;
2.如果设计出这样的子焊件图,就会存在以下问题:
a.如果每个子焊件图中表示组焊后加工的尺寸,那么就与组焊件里的焊后加工尺寸重复太多了,没有意义;
b.如果每个子焊件图表达组焊前的毛坯或粗加工尺寸,那就等于把工艺的活干了一部分,我觉得单独出毛坯图意义不大,应该和工艺卡片等内容一起才能起作用。
对此,想看看大家是怎么处理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
子焊件需要出细节图就在组焊件图里出就行,如果不需要出图,用长宽高能说明就可以不用出图。

网友:
我也认为,这种焊后加工的组焊件,应该是工艺出子焊件的图。因为根据制作工艺的不同,留的加工余量肯定不一样。除非设计把加工工艺定了,但是现实中,很少有加工人员根据设计的加工工艺走。除非是大批量的定型产品。但是一般大批量定型产品。工艺一般都是设计完成后,经过了多次的试制,工艺基本都会有过多次变化,才稳定下来,而且一般会专门有加工工艺图。所以应该还是工艺出子焊件的图。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6-30 22:41子焊件需要出细节图就在组焊件图里出就行,如果不需要出图,用长宽高能说明就可以不用出图。
旋转体,车床加工,不管单独出图还是在组焊件里出零件图都存在上述问题

网友:
我们公司是要求焊后加工的,子焊件也会标注,但是会写明要求在上级部件中焊后加工,子焊件里面的每个零件也会标注:要求在某部件中焊后加工。除非是螺纹孔,那子焊件和零件就可以不标注

网友A:
好多小公司都没工艺这人,都是设计弄,或者名义上的工艺实际就是干装配活的人。多数情况就是设计把工艺定下来,设计再怎么强调工艺,加工的都是图自己方便,工艺什么的才不在乎,工艺名存实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多小公司都没工艺这人,都是设计弄,或者名义上的工艺实际就是干装配活的人。多数情况就是设计把工艺定下 ...

说得对,现在做工艺的很难找

网友:
这个情况不同公司不同规定,不能一概而论。

楼主:
|fanxx2000发表于 07-01 14:07这个情况不同公司不同规定,不能一概而论。
我们没有明确规定,核图的说不出子焊件是偷懒……
其实我这个就是个加工余量的问题,直径1200宽度120左右,形位公差按8-9级精度就可以,粗车后组焊后再半精车就可以了不知道加工余量按5毫米够不够?

网友B:
|妖洞两拐发表于 07-02 02:23我们没有明确规定,核图的说不出子焊件是偷懒……
其实我这个就是个加工余量的问题,直径1200宽度120左右,形位公差按8-9级精度就可以,粗车后组焊后再半精车就可以了不知道加工余量按5毫米够不够?
管他娘的呢,留多了,加工人员说浪费材料,留少子,半吊子焊工,焊接一变形,有的地方切不到。一堆扯皮的事儿。到底谁偷懒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他娘的呢,留多了,加工人员说浪费材料,留少子,半吊子焊工,焊接一变形,有的地方切不到。一堆扯皮的事 ...

哎,谢谢老兄有时候很简单的事情,却很难做,责任和范围没有划分清楚真蛋疼

网友:
子焊件应该由加工的供应商出图,你只管焊后的零件尺寸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7-04 21:12子焊件应该由加工的供应商出图,你只管焊后的零件尺寸
钢板焊接,哪里来的没有供应商?

网友:
加工余量留多大,设计考虑不合适,应该由焊接结合机加工工艺综合考虑。

网友B:
|妖洞两拐发表于 07-02 08:36
哎,谢谢老兄有时候很简单的事情,却很难做,责任和范围没有划分清楚真蛋疼

多说两句。单件生产,设计可以做,大不了多留点余量,浪费点工时呗。如果是批量件。必须结合加工,工艺去定。当工件分工序加工时,要想保质量,必须要有工艺。目的是基准统一,而中国能工巧匠多,很多“师傅”为了多出活,不按工艺走。他自己这道序效率是高了,但有可能把工艺基准变了。后序很大的可能加工不出来合格的工件。容易出现批量报废。工艺看似简单,其实里面学问大着了。不是简单的车一下,铣一下,刨一下。机械行业,精髓不在设计,在加工。想干过欧美,日本。工艺上不下工夫,永远追不上。玩玩单件,小批量还行。成规模的产品。没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说两句。单件生产,设计可以做,大不了多留点余量,浪费点工时呗。如果是批量件。必须结合加工,工艺去定 ...

说的在理,国内搞工艺待遇可能不高,如果设计和工艺界限分得很清楚的话,工艺很辛苦,内容也很有技术含量的;
另外这方面人才比较难找,

网友C(2022-06-30):
如果没有工艺部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有工艺部门呢?

我现在的公司就没有工艺,设计很累的,要输出很多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