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装系统后Inventor项目的标准件丢失问题

楼主(2021-07-01):
本人不懂Inventor,是IT部门的,因使用人电脑系统问题,将电脑重装系统,重装系统前,所有数据由使用人自行备份,重装系统后现在问题来了,所有的Inventor项目打开都提示如附件图片,自己摸索了一下大概理解其中的意思,在使用默认配置的情况下,新建项目调用标准库中的零件时,会在当前用户\文档\Inventor\Content Center Files\R2019\路径中创建一个零件的文件来给项目使用,由于之前用户的文档文件夹没有备份,使用人自己也不知道这文件夹的用途,所以现在这文件夹丢失,所有需要调用该路径的项目有一大片显示不出来,现在除了每个项目中手动在标准库中重新找到该零件的方法还有其他简便的办法可以补救吗,因为涉及文件很多,零件也很多,一个个去找之前的零件等于把所有项目(该使用人入职到现在所有他设计过的项目)重新做一遍。

网友:
是这样的了,你每次做一个设计(项目)的时候,先新建一个项目文件,然后再“项目”选项里边选定文件夹,这样所有标准件生成的文件都会放在哪个文件夹里边。其实都是因为对软件一知半解造成的。

网友:
不行每次新建以后再去另外设置文件夹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