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检测方案

楼主(2021-07-01):
玻璃边沿包了一层橡胶,玻璃有印刷过的,有啥传感器能检测玻璃有没有包橡胶,接触式的,时间太长了

网友:
色差传感器是否可行?

网友(点评):
都是黑色的,只是一个比较黑 一个没那么黑 色标估计不行

网友:
视觉检测,找专业的视觉供应商资讯一下

网友(点评):
视觉可以,但是贵

网友:
包胶包多厚,你玻璃定位精度多少,包胶精度多少

网友:
视觉传感器

楼主:
条形光电可以吗  我的意思是  光电遇到玻璃  没反应  遇到胶圈 有反应

网友:
我只想说,玻璃和橡胶的摩擦系数差别大了去了,机械结构检测才是王道

网友(点评):
机械检测就是费时

网友:
没实物不好说,要想检测分辨两样东西最好要找出两样东西最为明显的区别一般来说检测颜色、形状、表面平整度、材质、透光度等另外赞同楼上前辈的意见,经济实惠

网友:
可以根据折射率传感器来做
玻璃比较透明 黑色胶不折射 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点评):
有这种传感器?

网友(点评):
找一下 有的 以前我做过液位传感器就是用这种的

网友:
光幕,不知是否从厚度考虑

网友:
可以用激光传感器来检测的。

网友(点评):
不好弄,算了 设计个机械机构接触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