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 这个机构请分析下动作原理

楼主(2021-07-01):
177 这个机构请分析下动作原理,最好能画出来简易机构图,述说是啥机构啊,
原理就是无杆气缸升降,通过凸轮随动器带动旋转,变直线运动为旋转运动;
但是机构图貌似不好画,不知道属于什么机构?

网友:
177 是什么

网友:
在我看来,没什么机构,就是简单的一根轴的端部加了个把手,推着把手动,轴也跟着转而以。

网友:
这不是曲轴吗

网友:
看不出就再看看

网友:
滑台缸推连杆升降而已

网友:
曲柄滑块机构

网友:
零件B由气缸推动,上下运动,零件A两个“ 臂”是相连的,绕定点O转动,A与B靠随动轮与限位槽相连接,完毕!

网友:
这是不是米思米IDEANOTE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