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类无油衬套的作用?

楼主(2021-07-01):
(图片)

楼主:
衬套中间连接轴固定不移动,那么这个衬套的作用是什么?尽量减小孔轴间隙嘛,能不能零件上直接设计精孔省略这个衬套?

网友:
“衬套中间连接轴固定不移动”,最好上图

网友A:
这类衬套,主要用在汽车门铰链上,应用相当广泛。属于复合材料衬套,内部黑色部分为耐磨材料。如果不使用衬套,轴孔零件之间干摩的话,使用寿命达不到的。

网友:
以前我们油缸导套里面就镶了这种

网友:
滑动轴承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衬套,主要用在汽车门铰链上,应用相当广泛。属于复合材料衬套,内部黑色部分为耐磨材料。如果不使用衬 ...

现在使用情况是穿过衬套的轴没有转动,相当于衬套只起到定位作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使用情况是穿过衬套的轴没有转动,相当于衬套只起到定位作用。

也没,轴是完全固定死的。

网友:
|wenzy发表于 07-01 12:36衬套中间连接轴固定不移动,那么这个衬套的作用是什么?尽量减小孔轴间隙嘛,能不能零件上直接设计精孔省略这个衬套?

轴不动,镶套的件动不动?动也包括移动和转动,或者是没有相对运动,假如说受力容易使内孔变形,镶这种衬套也可以,毕竟换套要比更换整个件成本低。

网友:
便宜经济又实惠,就是不耐用

网友(点评):
汽车门铰链就是用的这种,铜基复合耐磨衬套,路虎捷豹这种高端品牌,部分车型也用的。耐用度还是可以的,至少车开报废了,这个铰链也不会坏掉。

网友:
什么材质?增加耐磨性,相当于滑动轴承。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好,楼主可以直接钻个,铣个,或者铰个这样的孔,这样就可以省了这个轴套。另外,算好公差,祝朋友好运。

网友:
活动的套,这个好?

网友B:
开槽的话,是不是对于固定导套的固定板上的孔要求会低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槽的话,是不是对于固定导套的固定板上的孔要求会低一些?!

从加工精度来说有没有衬套是一样的,前面有个分析比较认同,可能穿孔的轴虽然固定死但会频繁受外力冲击,加个衬套可能后期损坏可以单独更换。

网友:
这种衬套起到的作用是润滑孔与轴之间的摩擦的,减少摩擦阻力与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