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 定位旋转

楼主(2021-07-01):
如图所示,输送机输送工件到位后停止,然后右边的电缸带动辅助轮往左推,3个轮子定位工件; 主动轮是伺服带动; 主动轮旋转精确的角度,能否实现工件旋转精确的角度呢? 就是这种传动方式可靠吗,会降低精度吗?

网友A:
要看什么精度,这种光面会打滑的。

网友:
三个轮子都用橡胶的,摩擦力完全可以不打滑,但是我想问的是辅助定位轮加紧的这一下,能有你要的那样的精度吗,我觉得不好说。

网友:
你用个机械挡规呗。

全凭电气的话精度有限,会刹不住的

网友:
我认为可以做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看什么精度,这种光面会打滑的。

这个机构我用过,确认会打滑

网友:
左边改用V形块,定位更准

网友:
轮子要耐磨,径向受力很容易坏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