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轮换用宽轮后轴端悬空13毫米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2021-07-01):
直径50,T10同步轮原来32换用39宽后,轴端悬空13毫米不知道影不影响使用效果

网友:
在轴端你打算用什么方式对带轮限位固定

网友(点评):
端盖,问题是悬空这末大有什么不妥末

网友:
轴孔配合的好,就没啥问题。可以正常传递扭矩的

网友(点评):
不用键,用两个顶丝顶住轴传递扭矩可靠末

网友(点评):
你要实在不放心,顺着同步轮上的顶丝孔,在轴上点两个和顶丝直径等深锥型孔。顶丝用高强度螺纹胶糊好,再拧进去,顶牢,就更可靠了!

网友:
转速不高不影响,我就有一个是这么用的,很长时间了。

网友:
不放心的话在你的端盖上加段轴。

网友(点评):
大神这里可以用顶丝传递扭矩末

网友:
传递扭矩没有问题,只要你不是用两个顶丝传递扭矩就行,还是需要用键。这个结构的缺陷在于工人装配的时候同步带轮的轴向位置不好快速定位。

网友(点评):
就是用顶丝啊

网友(点评):
用键的话传递面只占总长一半

网友(点评):
祝你好运

网友:
|LiNing_jrjub发表于 07-01 13:24轴孔配合的好,就没啥问题。可以正常传递扭矩的
要用键,顶丝会打滑,时间久了顶丝还会松,,用键是最稳定的

网友(点评):
很多垂直丝杠模组联轴器就是用顶丝

网友:
悬空倒问题不大,定位用顶丝扭矩不大可以,扭矩大要用键槽或者涨套。

网友:
只要轴向能定住,这样也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