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力分析请教大佬们

楼主(2021-07-01):
我的轴粗的那头固定焊接在工件上,细的那头套在电缸的鱼眼接头上面,电缸推拉工件。轴材料304,受力大约10000N,粗的那头直径25长20,细的16长25,中间直径30长25。实际测试运行时,轴没有变形,但是我受力分析结果显示最大受力点超过屈服力将近三倍,是我分析的不对还是哪里有问题,请大佬指点一下了,谢谢。我用的SolidWorks分析的。(最开始轴粗的那头也是直径16,工作时弯掉了就改粗了)

网友:
会不会是没到一万牛就可以移动了,所以没事。

网友:
按悬臂梁分析,轴径Φ16,受力点到固定点距离12.5,载荷10000N,按弯曲应力120MPA
计算结果312.5MPA>120MPA,会屈服。

网友:
1吨,16的直径,直觉细了点,用SW分析,和你的结果也是一样的。之所以没变形,我估计2楼说的差不多。

网友A:
ANSYS 模拟最大值409 Mpa。你这个比较应该是跟弹性模量(杨氏模量)值比对吧。

网友B:
把Φ16的根添加一个0.2的车刀圆角,然后局部网格细化,再算一下看看。你这个明显就是没有过度,导致应力集中,实际都是有圆角的,集中部位网格要细化,细化不同,应力值偏差也是比较大的

网友C:
有限元模型处理的不好,没有圆角过度(导致应力集中),网格加密重新做看看结果如何?

网友D:
楼上有人提了,你不画圆角,车的人没办法给你弄直角。间接的帮你减少应力集中。不过一天不变形不代表半年不坏。机械设备起码三年。

网友E:
这种工况,不能完全按照此受力去计算,应该还需要参考剪切力结果。因为电缸鱼眼接头有一定的宽度,电缸不只是推拉作用,也起到了导向作用,会对轴的变弯趋势进行一个限制。
即在面积为8*8*3.14mm²的面积上,受到了10000N的剪切力。
τ=Fs/A≈10000/200=50MPa
如果轴失效,不是变弯失效,而是被剪断失效。

网友:
轴太细了点

网友:
10000/(3.14*8*8)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SYS 模拟最大值409 Mpa。你这个比较应该是跟弹性模量(杨氏模量)值比对吧。

好像也可以这么说,弹性模量反映了材料受力时抵抗弹性变形的能力.我这里是屈服强度,不可恢复的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Φ16的根添加一个0.2的车刀圆角,然后局部网格细化,再算一下看看。你这个明显就是没有过度,导致应力集 ...

添加圆角细化后,最大点是屈服力的五倍以上了,我是看的sw的教材书上,说要去掉这些倒角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有人提了,你不画圆角,车的人没办法给你弄直角。间接的帮你减少应力集中。不过一天不变形不代表半年不 ...

我知道的实际出图肯定有圆角的,我是看sw教程书上说要去掉倒角啥的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工况,不能完全按照此受力去计算,应该还需要参考剪切力结果。因为电缸鱼眼接头有一定的宽度,电缸不只 ...

他也不会一下子断裂开的吧,会拉升变长弯曲。之前测试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限元模型处理的不好,没有圆角过度(导致应力集中),网格加密重新做看看结果如何?

更大了

网友:
受弯?你用材料力学也可以算一下

网友:
轴有些细的,实际工况会比分析更严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