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配多大的钢管壁厚怎么选

楼主(2021-07-01):
油缸的压力等级是16MPa  卡套接头是1Cl 1Dl  配多大的钢管壁厚选多厚

网友:
最简单的是你需要一份;钢管外径、壁厚与承压能力对照表

网友:
查《机械设计手册》第5卷>液压缸>缸筒,用里面的公式计算。
或者查其下的“液压缸的标准系列与产品”>工程用液压缸>耳环连接,借鉴上面的缸筒外径参数。工程用液压缸的额定压力也是16MPa的。

油路用钢管壁厚可查其下的“液压辅助件及液压泵站”>"管路"这一张,里面有计算。

网友:
再网上查承压钢管壁厚强度计算公式。

网友:
压力作用下最大应力=压力×直径÷(2×壁厚)

网友:
还是越厚越好了

网友(2021-08-13):
计算下素材截面积对应安全系数内的承载压力。

网友A:
手册截图

网友(2021-09-19):
引用 网友A:
手册截图

👍👍👍

网友(2021-11-26):
这个可以网上查一下

网友(2022-02-23):
根据油缸速度和面积算出流量,根据压力管的流速,算出钢管内径,根据钢管内径和压力,核算壁厚,然后选一个厚一点的靠近的规格,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