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关于万向球的问题

楼主(2021-07-01):
请问一下如下图中的万向球,属不属于轴承的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眼

恩恩是的  牛眼万向球  这个属于轴承的大类吗

网友(点评):
应该属于轴承,但手册里没有列这种,其实叫什么不重要,知道用途和特性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是的  牛眼万向球  这个属于轴承的大类吗

名称不重要,着重功能。

网友:
属于轴承,也叫关节轴承。

网友:
应用在折边机类送料的多,省力!,接近于轴承类吧

网友:
这边习惯叫牛眼轴承

网友:
关节轴承

网友:
万向球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