伸缩皮带机为什么在油缸升起过程中,皮带机是斜,皮带面不平?

楼主(2021-07-01):
大神,在下虚心请教,伸缩皮带机为什么在油缸升起过程中,皮带机面是斜,两侧的油缸一边高一边低,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谁知道?

网友:
油缸不同步或者安装位置不一致可不就斜了吗

楼主:
安装位置是正的

网友:
有没有图片?

网友A:
每个油缸分配的液压油不一定一样多,当年想国产化一个同轴流量分配器,失败了。实在不行,可以多等几秒,就是所有的油缸到位信号亮了再停止供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油缸分配的液压油不一定一样多,当年想国产化一个同轴流量分配器,失败了。实在不行,可以多等几秒,就 ...

好的,谢谢

网友B:
有点斜正常,两个缸同步不会那么准,要么就是导向扭力大可减少偏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斜正常,两个缸同步不会那么准,要么就是导向扭力大可减少偏置

能否详细介绍一下,怎么减少偏置呢?

网友:
肯定不同步

网友:
如果是电磁阀出口直接连到油缸的,不同步是正常的。需要做配套的同步回路才行。

楼主:
没有图,标准机

网友:
有没有现场实物问题图,便于分析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