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摆渡车轮子材质选择的问题

楼主(2021-07-01):
摆渡小车连同货物总重1.3T左右,跑在工厂的那种普通水泥地面上,来回直线运动,行程1.5米。预计用4个轮子,两个动力轮,两个从动轮。
现在不知道用哪种轮子。想了有3种:
1、钢轮
2、钢轮包聚氨酯
3、钢轮包尼龙
请问用哪种好一些,以及相对水泥地面的滚动摩擦系数是多少?

网友:
参考脚轮,AGV行业用轮,一般重载是钢轮包聚氨酯,硬度在不小于90HA

网友:
淘宝上 找一下 可充气地脚轮 减震性好

网友:
水泥路面和涂胶厂房区别很大,先考虑磨损吧。

网友A:
钢轮包聚氨酯,具体的摩擦系数可以咨询厂家,他们会 对自己的产品做试验。我以前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B:
动力轮放在重的那里,要不然易打滑了。

网友C:
全钢轮水泥地面会被压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钢轮水泥地面会被压坏

确实用钢轮不放心,但包胶的话摩擦系数太大了

网友(点评):
一个是质的问题,一个是量的问题。地面被压得坑坑洼洼后,轮子陷在坑里,再小得摩擦系数又有什么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力轮放在重的那里,要不然易打滑了。

动力轮放电机端好传动些,放另一端结构上很难传动

网友D:
用旧汽车轮子

网友(点评):
实打实过日子的想法0^O^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轮包聚氨酯,具体的摩擦系数可以咨询厂家,他们会 对自己的产品做试验。我以前就是这么干的。

包聚氨酯会因为压变形产生很大的摩擦系数吧,请问你当初用过的摩擦系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旧汽车轮子

那得多大的轮子啊

网友:
直接买小叉车的实心胎吧,又是标准件又扛造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用旧汽车轮子

做运梁车时直接报废场拆后八轮回去用就行了

网友:
我会选第二种,2、钢轮包聚氨酯。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用钢轮不放心,但包胶的话摩擦系数太大了

摩擦系数大,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运梁车时直接报废场拆后八轮回去用就行了

我们之前运类似电线杆的铝型材,就是拆的旧东风车后桥自己组的搬运车

网友:
这都有限位槽了 ,钢轮在槽钢里跑,不知适不适用你那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得多大的轮子啊

充气轮,五菱宏光用多大,你就用多大。。实心轮,叉车用多大你就用多大。

网友:
我觉得可以参考"地牛叉子"的轮子。

网友:
还是钢轮合适

网友:
现成的实心橡胶轮子和内胎充气轮子,通用件。

网友:
普遍采用包胶轮(钢轮+聚氨酯),成本低,噪音小,消耗也不是很快,(至于摩擦不应考虑,因为影响因素太多)。